服务器主板 不定时蓝屏,Intel S5000VCL

楼主(2012-11-15):
服务器主板 不定时蓝屏,Intel S5000VCL的板。
网吧服务器,最近常蓝屏,一天两三次。从系统,内存,硬盘,一路下来,最后断定是主板。
断定的方法就是代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为了这.
上蓝屏截图。无代码,查了很多资料,也问了N多同行。没几个人说是主板有问题的。不多说了上图

换掉主板,现已运行3天,故障排除。但不知主板是那里出问题了,求解。

网友:
照字面上看应该是温控电路

网友:
我觉得有点像内存的问题

网友:
刚问了一徐老师。说是供电不稳,不兼容性造成。
我怀疑是内存供电问题。
查出问题向大家展出。

网友:
有时候问题很奇怪,有时候也嗯莫名其妙。。。

网友:
硬件问题!   系统出错!  LZ 你系统做了么?  你什么的系统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内存数据出问题的多,如果内存没问题,那就查主板的内存控制部分看看,电压是否正常,滤波是否完好,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字面上就是硬件问题了,大部分是内存或者添加了什么硬件造成的。

网友:
这东西慢慢排除了 急不来 祝楼主早点找到原因。

网友:
希望看到楼主的修复答案

网友:
{:soso_e113:内存不兼容吧

网友:
大部分是内存不兼容!你看看吧!换主板可惜了

网友:
像是电容久了滤波不行造成不稳定

网友:
硬盘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