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无线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2-11-15):
网卡和南桥都换过还是不能用,各位大侠给解决下吧

网友:
能认到网卡吗,检查一下接口问题。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能认到无线网卡,但是收不到信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能认到搜不到信号?还是认不到啊。换南桥

网友:
查下无线网卡插口 21脚和20脚这两个脚 具体是那个我忘了 是个开启信号 看下正不正常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换南桥。

     先安装一个“电源管理及热键”驱动。

    再打用热键打开网卡。。。。。。。。。99%是这个问题,不行只能换网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