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T 外接亮内接掉点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15):
前两天  是屏坏了!   开机外接内接都亮 但是  现在  内接不知道  咋回事 就掉点了!  这个机器X61T  带触摸屏的!    和别的屏不一眼!  是不是  不插屏   内接就掉电呀

网友:
有可能,有保护电路,图纸下张看下

网友:
好了 ! 给屏供电3.3V  有问题  换一个好了!  一开始,机器没有开  怕在保,   现在也不问这么多了  直接拆!   彻底然我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