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笔记本bios开机密码问题

楼主(2012-11-15):
现在肯定是要拆芯片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大虾能告之吗?R61   ,08年的机子

网友:
不是可以放电的吗?

网友:
大不了重刷BIOS呀!

网友:
BIOS芯片一般是在南桥或者EC旁边。比MOS大一些的。

网友:
重刷南桥BIOS芯片吧,不行再考虑无线网卡接口附近的一个iTPM芯片或RFID芯片。

网友:
放电是不行嘀,有个芯片存储的

网友:
不是存储在BIOS内的

网友:
放电不就得了么,不过有些机子是要在通电的情况下才能放电

网友:
放电没有用,要拆芯片下来刷bios

网友(2013-12-13):
coms放点试试,不行就刷BIOS嘛

网友(2016-02-27):
密码实在 安全芯片里的    直接换个安全芯片 就行了  在触摸下面  8脚的  24  开头的

网友(2016-11-17):
24s08 IBM P24S08

网友:
你这个回复啥意思难道这就是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