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联想,一台苹果,一台示波器,求斑竹高亮,内容在下面,

楼主(2012-11-15):
  这两天纳闷了,3台一体机,两天联想的,一台07年的苹果,我搞得那台联想的折腾的我呀,搬过来,搬过去,搞了3,4次,现在终于稳定了,还有那台苹果的,拆的我真心蛋都碎了,型号是 A1224,不过质量真心没话说的,07年的机器,用的是涡轮的风扇,飞机上的那种哦,以后有钱了,一定买台苹果玩玩,扯远了,开始是不加电,现在问题出来了,硬盘挂了,呵呵,上两张图,希望斑竹给个高亮 哈,  心情 基 动呀,新买的普沅的DS1102E,今天终于到了,QQ资料都更新了两遍,平时看老鸟们,用示波器用的可谓是 神来之笔 呀,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不过今天小弟亲自试验了下,对于一些细节方便还真不好怎打,比如 ADS#信号,怎么设置,用示波器有没有跑码,期待 老鸟们 给点意见哈,蛋疼的很,现在手上就几块板子,       3V.5V 滤波怎么抓住波形,波形多少,现在还一头雾水在这里,高手来。。。。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买的示波器多少钱?在那里买的,本人也想入手一台。

网友:
网上呗! 有2600 的 2500 的,2400的,价格不一,你要的我话,加我Q, 309134977 我把链接给你,都说普源的抓信号很好!

网友:
搞不明白,楼主是来推销示波器的,还是干什么的。

网友A:
测3 5V下管波,上管一般抓不到。

网友:
晕死,不像你们迅维啊有老师可以亲手教示波器怎么用的啊,没人教所以要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是修买苹果的用苹果的甚至修苹果的都以自己搞过苹果而自豪,此处省略一万字............................ ...

除了苹果以外还是有一些好的厂家做过好的板子,可咱还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3 5V下管波,上管一般抓不到。

我是测试的电感。滤波前和滤波后!

网友C:
        我也测试不出来,电压是否有杂波。难道是自己的示波器比不上老鸟的神器?

网友D:
LZ 一点经验都不给!   怎么修好的都没说 只是简单的说硬盘坏!   老鸟就是老鸟不给新手学习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测试不出来,电压是否有杂波。难道是自己的示波器比不上老鸟的神器?

       主要是我们不会来调试的。。。这是主要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 一点经验都不给!   怎么修好的都没说 只是简单的说硬盘坏!   老鸟就是老鸟不给新手学习的机会!!

这个嘛,过程很简单呀,灰太多了,导致主板短路了,把硬盘给烧了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嘛,过程很简单呀,灰太多了,导致主板短路了,把硬盘给烧了被

哦哦!  行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3 5V下管波,上管一般抓不到。

上管能抓到的

网友:
这年头 做个好心人   有可能被冤枉啊    普源的  确实比1102cal   好啊

网友(2012-12-15):
你这示波器用得怎么样,还行不?????做个介绍

网友:
示波器不是神!不要太在意这个!示波器使用前提条件是知道被测点的信号类型以及电压波形形状,再用示波器测量对比!测量PWM电压的一般方法是直流耦合看电压上升情况跳变和有没有杂波存在,还可以测量电感前的方波来确定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我买的跟你一样的波波哦可以也不怎么会用,我2280元买的

网友:
3 5V下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