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液晶显示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11-15):
戴尔18.5液晶显器。此显示器型号是:E1910HC   驱动板上是715G3244-4-HF    小贴纸上的型号是:(T)GB8CB  DL018     REV:AOO    S/N:1321779M0182       M2C401

网友:
求各位遇到此显示器有程序的大哥帮帮忙吧,这种机子该通用驱动板很麻烦啊、

网友:
dsfdsgtryhgfhgf

你写的些什么东东哦?

网友:
它是什么情况啊?你要说清楚啊?你驱动板坏就帮你解决吗?不知道问题你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