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200A上CPU开机电流1.03掉电

楼主(2012-11-15):
芯片组:915GM       82801FBM    开机掉电
    故障:有待机0.01,,待机下没有5V和3V,触发以后可以测到。。。不上CPU电流跑到0.65左右就掉了,,上U电流跑到1.03左右掉电,1.8、1.5.、1.05等电压触发侯都有出来。
网上查了很多,CPU芯片加过,北桥加过,板载内存加过,南桥换过,故障依旧,
诊断卡:有数字跳到4D 就停了,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查了,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CPU电压上的滤波电容不良你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