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 开机七声报警,解决疑问!

楼主(2012-11-15):
板子是广达代工的,通电连续的七声报警,问题已找到,如下图:‘

总线供电的1.05V经过R85和r86分压得到一个0.6左右的电压给了一个cpu的一脚(V_CPU_GTLREF),表笔量发现没有分压,换了r85和r86电阻可以开机了,就是不知道这个V_CPU_GTLREF 信号是干什么的?客户拿来时开机报警七声,加焊了北桥和显卡故障依旧,所以按图纸查电压,无意中查到了这个!
顺便附上图纸和BIOS:

网友(点评):
支持~BIOS文件OK已点亮

网友:
参考电压。。。。。

网友:
当最后复位信号CPURST#完成后,第一组核数据(core data &core address)起始数据的建立和读写操作,依靠GTLREF基准电位支持,它起到过滤数据传输噪音的重要功能   是CPU与NB之间沟通的桥梁,为FSB传输提供电位支持

网友:
换了r85和r86电阻可以开机了  先前是不开机嘛  如果不开机的话跟这个信号有什么关系  我也疑问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找到故障点的呢?思路是?

网友:
那报警是显卡报警

网友:
你就不能写的详细点吗  为嘛要换那个电阻。

网友:
不知道楼主换 R85 R86 的用意是什么呀!V_CPU_GTLREF 信号 为 CPU 的基准电压,

网友:
LZ可惜你不是基地的,基地学徒的还第一次发贴发上了图装饰那就是精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