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V460待机大

楼主(2012-11-15):
  今日同行送来一片联想V460裸板描述故障为不上电,拿到后看了一下外观有明显的烧机动作而且是待机3/5V电感被烧过机。拿万用表测量一下各个电感发现3V/5VPWR短路3VLDO也短路。

我把51123系统供电拆除后测量3V/5PWR REG3还是短路。先排除REG3老办法用烧机法烧出来了发现就是EC芯片7181E坏了,立马拆EC7181E拆除后REG3短路解决了。继续维修3V/5VPWR用烧机法烧却烧不出来。就说同行烧了怎么也没有烧出来 。就继续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发现二级电压3V短路到0欧姆

打开图纸看它通到N多个地方我就一个一个断开芯片,排除却还是短路一个个有装了上去在南桥旁边测量到一个稳压二极管发现正负极都是短路。用风枪把D17拆了下来测量发现通往南桥那边都短。

这下有思路了南桥坏了给同行报价问他维修不。报了200元我自己搭了一个EC7181。同行同意后我就上BGA拆南桥 拆下南桥后测量D17点都不短路了。找了一个索尼的HM55料板拆了一个南桥植OK后打了上去。再次测量各对地阻值一切正常。插上电流表发现电流表待机一切正常上电电流跳变正常亮机此机成功修复。在此之间我把原来的7181E的EC用7181L代换成功。这个板子的通病很多不加电刷EC资料 还有没有CPU上管击穿比较多铁壳子。3VLDO短路烧7181EC比较多。我个人遇到的小小经验。路过的朋友看看加加分。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附图纸和BIOS资料

B460 独显EC 09911程序.rar

B460 独立显卡 BIOS 09911程序.rar

V460 (la46).pdf

网友:
分析看明白了,可是那个CPU上的铁壳子什么意思?没明白,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这样问题有时候 直接可以判断 是哪里问题 呵呵  学习

网友A:
给你加分了,这个贴不错什么都上了谢谢分享。留脚印。

网友:
这待机大很好修

网友:
联想的机子通病就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分了,这个贴不错什么都上了谢谢分享。留脚印。

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B:
非常准确的维修和比较厚道报价,我也愿意有问题找楼主帮忙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准确的维修和比较厚道报价,我也愿意有问题找楼主帮忙维修。

朋友也是西安的?

网友D:
这个桥可不好植,呵呵

网友:
问题找到了,楼主处理方法很好,可以学习应用!

网友E:
楼主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这板换那么多东西还动桥了你才收200啊?便宜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也是西安的?

不好意思,我长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桥可不好植,呵呵

呵呵 小菜一碟偶那0.35的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学习,这板换那么多东西还动桥了你才收200啊?便宜了的

同行的最不好搞价了 昨天修复DELL1400同行换显卡挑胶把线好几6张在一起并着划拉断了 补好打上去才收260啊 同行没辙啊

网友:
HM55的桥好像是容易坏吧,

网友F:
那场馆挺贵,一套12元呢,楼主买是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场馆挺贵,一套12元呢,楼主买是多少钱

那个可以改啊 买个E420料板上面也有那种场馆

网友:
楼主是高人,能否收我做徒弟啊。

网友:
楼主立马拆EC7181E拆除后REG3短路解决了。继续维修3V/5VPWR用烧机法烧却烧不出来。就说同行烧了怎么也没有烧出来 。就继续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发现二级电压3V短路到0欧姆,短路解决了怎么还要烧啊?啥叫二极电压啊?

网友:
有短路 一般还是比较好修   不过楼主说得比较仔细还不错

网友:
现在换个南桥也真便宜啊 我给同行160他还要我把网卡顺便搞下

网友G:
最后你是搭了一个I/0又换了一个南桥OK?
200也有点低吧  费这么大事

网友:
经验呀。学习到少走弯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你是搭了一个I/0又换了一个南桥OK?
200也有点低吧  费这么大事

是一个芯片级的同行啊  西安就这价钱竞争激励啊

网友:
短路,我感觉是最好修的一种机器故障了。
不跑码的是最难修的。还有一种是滤波电容或芯片等,要坏不坏。量阻值的时候是正常的。换一个号的上去才知道原来是坏的。

网友H:
想问问,EC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想问问,EC是什么?

台式机IO你知道么?

网友:
你报价有些低了啊。换桥的话,同行200是可以的。要高他还不给。
你还自己搭上了一个芯片。最低也要250。是我也报个300才对的起自己。

网友:
雷击的吧,坏南桥和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IO你知道么?

知道了....嘻嘻

网友:
好帖子学习了  不过图纸下了打不开

网友:
我的是待机0.1安CPU供电上管U36烧坏了还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