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通病加电解电容

楼主(2012-11-15):
请教大家东芝笔记本通病加两个主板100UF16V电解电容有没有问题耐不耐用??有没有人试过???因为没有330的电容了、、

网友:
100 UF 太小了, 最好是330UF的

网友:
只要是 CPU CORE 的电容都可以呀
一般为 330UF,220UF,470UF 感觉容量小的话,可以多并联一个呀!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100的不够,最好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