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WAY上网本 装XP关不了机!

楼主(2012-11-15):
如题!换了好几个版本了还是不行。
关不了机

网友A:
硬件问题也会导致这个现象的吗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呢

网友:
嗯!楼主你先换个硬盘是是,再不行的话就装个纯净版的系统

网友:
去客服检修,说是系统问题,结果客服还只有WIN7的,上网本带不起,我还想用XP的,无奈了!

网友:
有些机子对XP兼容性不好,所以会造成奇奇怪怪的问题,维修站现在也是以WIN7做为标准

网友:
具体说一下情况啊,到那一步装不上了,这样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