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台crt关开关后竟然会出现继电器不断吸合断开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2-11-15):
连续被删2次,为什么求助帖要删呀。如果发这样的贴也被删,(已经删除掉愤怒的语言)
一台正常显示的ctx显示器。关掉屏幕边上的机械开关,竟然会出现指示灯一闪一闪,伴有继电器不断的吸合和断开的哒哒声音,按下开关显示正常,关掉开关就又出现哒哒,有点不解,机械开关不是已经断开电了吗?这么还会出现继电器的保护呢?

网友:
这是彩显版块,你发的是彩电的帖子,而且是同一故障发了两次!

不看清楚论坛规定,自己发错帖不找原因,还诅咒人?

就这个帖子本身而言,也是毫无意义的求助。

警告一次!

网友(点评):
发帖前找过并无专门的彩电版块,彩电是crt的,而坛里只有液晶彩电版块,如果你说液晶彩电包括crt彩电那我就无语了,至于为什么要有恶意中伤的说法,是因已经发两次都被删,又不告知是什么原因所以比较恼火,得罪包涵

网友:
把开关检查一下啊

网友(点评):
谢谢,感谢你的回复,好人好报

网友:
你那开关也可能不是机械开关,是按键式的触点开关,,开机和关机就是触发一下,,所以供电没有断开吧

网友(点评):
开关就是10前那种老crt显示器那种。有机械的感觉

网友:
后级短路了,可能是行电路的短路引起的。

网友:
你说的问题可能是交流关机电路的问题,没看到板和图不好说的太多,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机器不再我这,改天去整的时候一定补图

网友:
CTX显示器很有名的啊。台湾中强的东西。

怎么变成彩电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