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Y加电无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15):
接到一台方正R621Y的笔记本,板号U41SA。故障现象是加电无显。接电流表测试,电流跑到0.65A左右就上不去了,之后会掉到0.15A左右再上到0.65A,这样反复。去掉内存电流变化一样,只是不会再掉下来再上去。很明显,内存都没过啊。换内存,电流变化也是一样。拆机看,无进液现象。接下来,打开图纸,测量电压5V、3.3V、1.05A、1.2V、1.8V、1.5V一个不差,已全部报道。上假负载测试,CPURST和PWRGD没有。沉思一会,觉得北桥没有工作,难道是北桥?还是测了再说吧,可不能随便蛮干。看图纸上的时序部分可以看出,各路电压都产生之后,EC会在83脚发出PWROK

PWROK经R132后分两路,成为SB_PWRGD和NB_PWRGD,分别送往南桥和北桥。

测量其信号也已正常到达。南桥收到SB_PWRGD后,会发出一个关键信号——PCI_RST#,该信号通过R301、R299转换为PLT_RST#和NB_RST_N,其中NB_RST_N会送往北桥,北桥在收到这个信号之后,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发出H_PWRGD和H_CPURST。

测量电阻R300、R301、R299处,无3.3V。至此。可以得出结论了:故障点在南桥。接下来,果断换之(个人觉得从机器的状况来看,虚焊的可能性不大,手头有此芯片,故不打算重植球了)。之后,加电亮机,至此修理完成。
结论:冲动是魔鬼,关于做桥,还是尽可能判断准确之后再动手,这样,可以避免故障扩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抛砖引玉,希望各位朋友多多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和心得、繁荣论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时序清晰。一下就找到了故障点。。

网友:
按照时序检修 很好 思路又不乱 不错  嗯嗯

网友:
按照时序检修 很好 思路又不乱 不错
看了又上一堂课。

网友:
楼主谨慎 精神可嘉! 时序 的重要性 毋庸置疑!

网友:
哎 我都不会查信号 接机都是直接风枪

网友:
楼主时序学的不错。思路清晰,修板还是不能盲目干桥。

网友:
这个查型号都还不会 直接盲修呢

网友:
有上电时序就是好弄  楼主的思路就跟上电时序一样明理

网友:
续集:换上南桥,进系统之后机器运行很慢,以为是系统问题,故重装XP,但是GHOST SP3在解压释放时蓝屏重启,纯净版的倒是可以顺利安装,只是SIS191的网卡始终驱不起来,上面一直是个感叹号。郁闷,之后一番折腾,做各种版本的系统、刷BIOS、换网卡,都不行。最后觉得可能还是新换的这个南桥不靠谱,又重新定了一片全新的SIS968,换上之后重做系统,一切正常。唉,修个本本咋就这么折腾人捏?

网友:
真心佩服您的果敢坚决,英勇无敌!时序真是分析的不错。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确实是个高手!欣赏你的技术!

网友:
懂得时序,修起来还是挺得心应手!恭喜楼主有米进了!

网友:
学习了 时序很重要 不要盲目的干桥!

网友:
楼主是迅维出来的还是自学成材啊。这水平刚刚的啊。时序掌握得不错,维修起来也是思路清晰,明了啊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