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问拆,焊网卡,音频和VGA插座用热风枪还是烙铁?

楼主(2012-11-15):
针脚什么的焊点很小,自己用烙铁加吸锡器勉强可以拆,但是总会有个别焊盘给拆松了,然后再换个新的焊完后就发现PCB板靠近焊接的位置都有点化开了的感觉,但是应该也没完全化,就是不美观
除了针脚外,这些插座主要都有4个固定在主板上的插脚也是需要焊上的,这里因为焊点大,拆和焊都很难搞定
我想知道大家一般都是用烙铁还是热风枪来拆,焊这些东西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0683-1-1.html

网友:
可以用锡纸吧要拆的原件塑料部分包起来,用风枪吹,

网友:
一般都用锡炉

网友:
锡炉,怎么个用法,详细说说

网友:
热风枪两下就搞定了

网友:
针脚比较多的,热风枪应该更方便一些。

网友:
风枪加吸锡器

网友:
我用风枪拆卸感觉很好使的。

网友:
大功率恒温烙铁也很好用的,关键是温度不能设高和补锡。

网友:
过去用烙铁,感觉很难焊下来,弄久了还把焊盘弄坏了,后来在网上找了一些别人拆这些东西的视频,看上去他们用风枪拆的好快好轻松哦,自己也找了块废板,试着拆ATX座,真是拆的又好又快的,只是把穿过面的塑料卡吹化了,

网友:
我用风枪拆的,旋转风那种风枪

网友(2012-12-20):
我用风枪全部调最高,然后把旁边比较粗的吹热后用吸枪吸。其它小针脚的就随便吸几个下来,下面用手一托就下来了。焊上去如果觉得不美观,可以在用风枪吹。

网友:
可能是风枪好些。

网友:
先用吸锡器把大块的锡吸走,再用风枪就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