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维修

楼主(2012-11-15):
电源板上的重要元件应该怎么测量好坏,通电情况下怎样确定好坏

网友:
这个,从哪说起呢。根据元件自身作用及特点,如二极管上应有0.6V左右电压等等。查找集IC的参数,各脚应有相应的电压等。由简到繁,慎密逻辑。在理论与实践中螺旋成长。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呢还在学习当中

网友:
哈哈,本人也在学习中,不懂怎么表达

网友(2016-01-11):
这个要先看基础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