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DMC-TZ3照片这样是不是CCD问题?

楼主(2012-11-15):
请高手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请详细说明 要我们告诉你什么

网友:
这个要一个一个排除,靠你自己了。或过2天就自然好了。

网友:
不知道LZ 说的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
我是说这个相机拍的照片是那样的,不知道是不是CCD问题引起?

网友:
可能是排线,你看下排线的接头是不是有氧化的情况?

网友:
典型的花屏,按菜单键,看显示菜单时,屏幕如果花,就是屏的问题。
如果不花,90%是CCD问题了,可试着清洁CCD接口排线,重新插上看看,如果不好只能换CCD了

网友:
这个不象是CCD的问题……………………先按7楼的方法检查一下!!

网友:
这相机的通病  CCD 挂啦 可以换个  有卖 CCD 的但是焊接难啊  直接买个带排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