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GT-M2 复位灯长亮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11-15):
经过测量,板上电压都有,复位针上也有3.3V 插上诊断卡开机 复位灯长亮 不跑马,求维修思路。

网友:
查PCI B16,查南桥发出的复位条件

网友:
复位灯常亮,你先测量ATX8脚这里起步弄起 ,断开8脚与南桥的连接,慢慢开路量量吧!

网友:
PG有5.3V 短接复维针也能拉低,就是诊断卡的复位灯长亮

网友:
不要迷信诊断卡啊,精英的775主板,先测下座子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A:
主板无复位,先检查几大供电,再查时钟,只有确定前两者在正常的情况下,才检查复位本身电路.首先检查全板有无复位,可以测量PCI的A15脚有无电压跳变,如没有,按不复位的流程检修,主板要想复位,必须南桥得到两大PG,和电压正常,时钟也正常的情况下发出复位

网友B:
SB附近的9241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学的,南桥的复位条件是什么?

南桥的复位条件是:1,各组供电   2,各组时钟   3,由电源芯片送给南桥的VRM_PWRGD信号   4,ATX电源灰口接口发出给南桥芯片的PWR_G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无复位,先检查几大供电,再查时钟,只有确定前两者在正常的情况下,才检查复位本身电路.首先检查全板有 ...

供电都正常的,14.318两端的电压分别是1.62 和1.45 正常吗?
  我换了个14.318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附近的9241换掉

板上没这玩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