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提升电源输出功率

楼主(2012-11-15):
我有一个服务器电源额定420W的,用材很好,一只带不起负,修了三个晚上了,还是不行,前面发过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9914-1-1.html
我想把上面的好件换到另一个好电源上,提升一下原功率,不知道得不得行,不知道能不能把另一个电源输出功率提升到400W。

曾经在网站看到一个贴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702,提升电源输出功率的,换了高压整流管,高压、低压滤波电容,开关管,输出肖特基,驱动三极管,说是提升了输出功率,但我看没换大变压器,如果把大变压器换了,是不是应该更好些,不知道换大变压器有什么要求没得

网友:
提高电源的输出功率,关键是要更改电源的输出功率保护点,这个有点难,对电路要相当熟悉,吃透保护电路原理才可进行。

网友:
带不动负载,看下300V高压电解、加速电容容量是否减小。低压输出部分电解是否漏电。关于改造电源的文章,网上很多,可以参考,确实能有限提升功率,主要是增加稳定性。对比品牌电源和山寨电源,品牌电源都采用较大的变压器和滤波电感,对提升功率输出有帮助,缩水的往往是开关管和肖特基。基于目前+12V输出的重要性(电流要求更大),若要改造电源,增加高压电容容量,增大开关管的功率储备,采用耐压足够、低结压降的肖特基(电路板上一般都有富裕的安装位置,可用2个对称性好的同品牌同型号肖特基并联)是必须的,+5V,+3.3V的没必要改。为减小输出纹波,可在电路板背面,输出电解的脚上并联0.1UF小电容,用热缩管作好绝缘。值得注意的是,更换+12V肖特基后,+12V输出电压可能升高,超出电源规定的范围,引起不认光驱等问题。所以,改造后,一定要先带点负载,比如摩托车灯泡,电脑风扇等,短接绿黑线使电源启动,测试电源电压,调整电路板上的可调电阻,使3组正电压值在规定范围。对于被动PFC,测试时可直接用导线短接。散热风扇是温控的,最好直接接到+12V输出,保证电源散热。祝你成功。功率能增加多少?见鬼,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去问别人吧,我没功率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