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LCD 正屏一闪就灭

楼主(2012-11-15):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19寸LCD 正屏显示器开机1-2分钟就灭,拆开看有一25V470电容鼓包,于是换下,心想应该没问题了,装上试下问题依旧,然后找了个电源板换上不行,外接灯管也是一闪就灭。没有思路了,请教高手指点。。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查12V到高压那边,应该有MOS管短路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 ... page%3D1&page=1

网友:
那就再找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板和电源板是一体的,换两块还是如此

网友:
看看 看看灯管有没问题 再看看高压芯片 是不是 保护了 去掉保护脚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外接好的灯管试机 测试两小时没问题就装机

网友:
高压板出问题了吧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板上去就行了

网友:
灯管确定是好的没有?

网友:
排除电容后看驱动板和高压板

网友:
请问保护脚在那,长的什么样子?

网友:
全版电容换完 试试看

网友:
检查一下保护电路吧,虽然我没修过.....

网友:
莫非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换灯管换了就好灯管打火

网友:
电源一体板换过了,灯管换过了,就剩驱动板了,驱动板一般情况没问题,请问你的屏线插上了吗?

网友:
找到毛病了,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恭喜解决~~~~~~~~~

网友:
肯定有个地方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