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电压acin跳变

楼主(2012-11-15):
F31A电压acin#跳变.按理说ACIN是经过二极管和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2.4V左右的电压啊。
但是现在ACIN电压在0-2.4V跳变。同时ACOK#也跳变。由于ACOK#电压跳变导致PQ20的G极有高电位。
是不是PQ20导通导致的ACIN的电压拉低呢。
我把PC63这个电容拿掉,ACIN的电压就正常了。
保护隔离管也正常工作了。
我想问一下PQ20在个这图中的做用。
还有谁能让ACOK#变成高电位。

网友:
电池能不能用·~~··

网友:
去掉了有什么坏处吗?

网友:
我本人觉得去掉那个电容正常 那就去掉呗

网友:
我现在是拿掉了,进系统什么都正常,不过这个机器客户没有拿电池,我不知道电池是否能用

网友:
当插入适配器,VA1经分压如你说算的2.4V左右到ACIN,这个2.4V就会大于芯片内部的2.048V,ACOK#就开漏输出也就是低电平导通PQ21 LDO5.4V经PR72和PR74分压得到高电平去告诉EC适配器插入了,这是用适配器供电。如果没有适配器,ACIN0V就小于内部2.048V,ACOK#输出高电平去截止PQ21,低电平ACIN就去告诉EC可以用电池放电。 另外PQ20,PD15,PC63。都是保护电路用的比如适配器电压过高用于直接击穿PQ20,PD15来接地迅速放电,这样设计就说明联想的这块板用料还是没有节省的,保护后级不烧一大片

网友A:
这是保护电路,坏了就补件上去。  电池放电电路没问题就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保护电路,坏了就补件上去。  电池放电电路没问题就一样可以用的。

电容没有坏,换了也不行,我不知道,电容的两端都有电压呢,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啊

电容是通信号;阻直流

网友:
学习过 那机器现在都不多见了

网友:
ACOK#为什么要为高电位呢?低电平才对吧

网友:
ACOK#为开路输出 如果ACOK#是高电平那就说明AC没有OK  查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C:
检查芯片,ACOK#为底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保护电路,坏了就补件上去。  电池放电电路没问题就一样可以用的。

PC63的2脚不应该有电压才对呀,明天我去问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