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一 三灯闪,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帮帮忙???

楼主(2012-11-15):
DELL 1014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帮帮忙???   三个指示灯,一  三灯闪,二灯常亮,做过北桥,给屏上的供电加上过电压还是不显示,也不是暗屏,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外接显示后1 3 灯闪不闪?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一般应该是北桥问题的

网友:
如果内存是好的,就干显卡吧

网友:
1,3灯闪可能是没检测到屏,曾经碰到过,接屏就好了,和你说的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