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不了机

楼主(2012-11-15):
看图片,点关机、重启后续没响应,请问:是程序那里出问题了?怎样处理呢?

只有点待机正常。

网友(点评):
楼主,你的签到天数和你的积分以及帖子数量成严重反比啊

网友:
路过啊啊啊啊啊

小心被当灌水处理哦

网友:
是不是卡住了,一般卡住的话等两三秒就可以了

网友A:
一般正在打开文件或者正在运行的程序过多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如果排除了卡住和正在运行过多程序的话,很可能是你的电脑硬件方面出了问题,可按此思路排查故障!

网友:
运行正常,都退出程序了,关机始终关不掉,之后只有强制关机。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换个系经先.遇到过不关机是系统问题的.

网友:
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系统不正常活、或文件缺失。

网友:
用鲁大师软件检测驱动,显示都正常啊,是不是那一个驱动设置误操作,有变动过,应怎样再把它设置还原呢?谢谢行家指点。

网友:
图片挂了

网友:
楼主目测神潜水级。。然后,图挂了。。重做系统最直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正在打开文件或者正在运行的程序过多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好:应该没有那么多天签到,我对电脑不懂,很少来此论坛,也不随意发帖。

网友:
对 图片怎么会挂呢?帖子发的不对吗?

网友:
少年,先重做系统,不行刷bios把

网友:
用驱动人生把你变动过的驱动 装回来

网友:
图片看不到,直接上传图片到附件 不要贴 QQ空间里的图片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对,重做系统

网友:
重做系统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下一个自动关机的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