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0E1 花屏

楼主(2012-11-15):
手上一台飞利浦220E1花屏(就像显卡没装驱动一样分辨率也调不了)刷了程序 还是涛声依旧!哪位遇到过的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谢谢,请围观
维修经验

网友:
花屏的图像传上来,,大家可以帮助你判断一下,,,
另,程序可以上传上来吗?

网友:
花屏屏幕坏了也会花屏的。屏线氧化。

网友:
照你说的屏坏了

网友:
不是屏坏,我换板点了的

网友:
屏线可能老化了,先换了试试

网友:
屏没坏 能正常显示就是花屏 要么程序不对 要么屏线坏 要么没用对屏线

网友:
电压不稳也会导致画屏是不是里面什么元器件 坏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压都对的吧!没有偏低的吧!也没有跳变的吧!换 更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