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协和佳能复印机摆放问题

楼主(2012-11-15):
     佳能复印机现在越来越普及了,在办公地方可以看到,在家里很多人也开始使用佳能复印机。佳能复印机看一遍都会,但是真正的长久的不会造成佳能复印机问题,需要学习佳能复印机操作。下面就上海协和小编为大家介绍关于佳能复印机的有关知识。

     第一:买来或租赁的佳能复印机的摆放地点:选择合适的地点安装复印,要注意防高温、防尘、防震、防阳光直射,同时要保证通风换气环境良好,必要时还应安装排风扇或通气道,因为佳能复印机会产生微量臭氧。平时尽量减少搬动,要移动的话一定要水平移动,不可倾斜。为保证最佳操作,至少应在机器左右各留出90厘米,背面留出13厘米的空间操作和使用佳能复印机应小心谨慎。
     第二:使用稳定的交流电:电压过高或过低会造成佳能复印机不能正常使用,并且其它设备不要与佳能复印机在同一线路,接地要用三相插座,电源线勿折勿压,关机后再拔电源线。 而且电源的额定值应选择200V~240V,50Hz,8A以上。
     第三:每天早晨上班时,要打开佳能复印机预热预热半小时左右,使佳能复印机内保持干燥,以及细心爱护办公设备,如:勿在机器上放重物,勿让回形针、别针等金属件掉入机内,勿将装有液体的容器放在佳能复印机上或机器周围。而且要保持佳能复印机玻璃稿台清洁、无划痕、不能有涂改液、手指印之类的斑点,不然的话会影响复印效果。如有斑点,使用软质的玻璃清洁物清洁玻璃。
     第四:佳能复印机不用时最好处于节能状态:一般认为,复印完成后应把佳能复印机关掉,省电,但经常开关机,对机器某些部件的寿命有影响,而且再次使用需要较长时间等待机器预热,如果使用佳能复印机的自动节能功能,不仅可以使再次复印时的预热时间大大缩短,还可以降低电能的消耗,因此,在两次复印间隔不超过30分钟时,还是使用佳能复印机节能功能为佳。
     第五:工作下班时要关闭佳能复印机电源开关,切断电源。不可未关闭机器开关就去拉插电源插头,这样会容易造成机器故障。
     第六:如果出现以下情况,请立即关掉电源,并请维修人员。
     无论是买的佳能复印机还是租赁的佳能复印机,在摆放上要小心,按照以上的介绍严格操作,保证佳能复印机正常持久的为我们服务。对出现问题大的,要及时找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网友:
楼主有心了,我也做过图文,这些东西还真没注意过,不过也有几点符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