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显卡门 HP V3000 !

楼主(2012-11-15):
接机过程省略········
拆机过程省略········
故障:通电不显示!
电流:裸板 上CPU 内存 电流0.39A
主板结构: NV 双桥  + AMD 的CPU 北桥型号GF 6150
开是正题: 这种主板不用想,当让是北桥虚汗导致,迅维屌丝都知道!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爱转牛角尖,说是北桥的问题,就想找到它存在犯罪嫌疑的
的证据!
由于条件贫瘠,没有AMD的U,和内存来测试,只能将就看着图纸打打阻值了,拿出我一直没怎么用的检测卡,插上无线网卡插槽,完全不跑马!翻看图纸得知,这个不挂PCI总线,没有LAD0  FAMER等等,当然不会跑码

电流这么低测PCIRST#有没有,测得结果3.3V
顺便查了一下MINI1 PCIE_RST#。发现电压只有0.6左右,这不正常吧!
查电路得知这个信号来自北桥!有证据了,那这桥是虚了,还是死了!
送本子过来的客户讲过修过两次显卡《也就是北桥》
换桥把,这桥拿货价都是160,芯片也没保障!加焊吧,怕没有效果!
有把屏接口的阻值打了一遍,没什么异常!

在论坛收了一遍,说电流在0.4左右不动的,桥8是坏的!
开机电流0.385,CPU基本没有温度,应该CPU没有正常工作,供电都测了正常,应该是少了复位,和那个PCIE_RST#一样!懒得看图纸了查CPURST了··········
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上BGA摘桥,还是家穷啊,没有钢网!
没办法,倒点0.5MM的锡球,拿着手术刀慢慢用手戳吧,中间抽了一只烟!30分钟左右植好球了,再上BGA,过程省略!
准备就绪,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再测PCIE_RST#3.3V正常了
关机,接上屏,LOGO出来了!
今天测试一天一切正常!
不知道我的思路有没有问题,忘老鸟指点一二···········

网友:
HP这样的机子好修  现在新的机子越来越差了

网友:
这个不叫显卡门吧

网友:
看来楼主比较清闲才会有时间研究

网友:
直接桥· 这显卡门

网友:
胆子挺大,直接摘桥????????//

网友:
有钱买BGA,,没钱买钢网吗???楼主说笑的吧,6150的桥,钢网是很老的版本了,最常用的钢网了, 又不是新机的AMD桥,就话没有钢网,,,,,,

网友A:
前辈见笑了,小弟新开店不久,现在笔记本量不大,显卡门事件的浪潮也过去很久了,所以就没买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见笑了,小弟新开店不久,现在笔记本量不大,显卡门事件的浪潮也过去很久了,所以就没买钢网!

买BGA不是二手的都是送钢网的吧   虽然送的很水   好歹也有个洞

网友:
HP的机器最坑爹了

网友:
为什么说这种桥焊完没有什么效果呢?焊完和重蜘蛛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