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2210C液晶显示器故障,请各位大大侠指教!

楼主(2012-11-15):
我这儿有三台戴尔E2210C液晶显示器,都是在使用一年多以后出现同样的故障,现象是:刚开机时能正常显示,但是在使用1个小时(时间不一定)左右以后,黑屏,不开机按键指示灯亮蓝色;如果是在不接信号线的情况下,可以出来提示信号线没接入,光栅都正常,但在接入信号线以后,就什么显示也没有了,黑屏了,曾经从网上购买过一块电源板换上也不行,怀疑不是电源的问题,显示板的问题也不知从何下手,测电压:正常情况下:O/F端4.4V,DIM端2.05V,两组5伏电压为5.3V;黑屏以后测电压:O/F端0V,DIM端2.05V,两组5伏电压为5V;显示驱动板IC是:TSUMU58EHL-LF-2。各位大侠,这种故障有可能是数据的问题吗?应如何修理?请指教。谢谢!

网友:
试试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二极管和电容的问题。。长时间工作。。。太热造成驱动板死机。

网友:
替换电容,二极管是会出这个问题,但很罕见,换一个也费多少工夫,再刷BIOS,不行的话,要上乐华了。

网友:
碰到过驱动板到屏供电的电容坏的。供电滤波小电容下了就OK了

网友:
一个个排除,换通用版试一下。

网友:
电容从外观看是没有鼓包的,但这机器在机房24小时开机用,或许驱动板上电容的问题,我先都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都换了试下,再检查下二极管,这款机器能写数据吗?我以前没写过液晶的,不过先把能换的换了再说吧!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已经修好了,就是把驱动板上的三个100μF,25V的电容换上就好了,看来不光是电源板上的电容需要更换,驱动板的电解电容长时间用也容量不够,需要更换!

网友:
楼主遇到问题我也遇到过,如还不行直接更换驱动板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款驱动板价格太高,换谁都会,最好是能修起来,

网友:
这几台你搞好了没有呀,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和你的现象是一样的,估计是这种显示器的通病,我修了几个小时才修好它,网上有说是驱动板电容的问题,但我测量后发现并不是电容的问题,换电容后好了的例子,估计修好了时间不长应该会返修的。不过故障的原因也是电源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供电问题,现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检查时哪路电压不正常再向下查吧。

网友(2012-12-16):
我看楼主的描述,象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