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IO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15):
之前给一个电源连烧我三块板,气得当场砸了,,,这次又碰到一个,换上一个,用不了半小时就烧掉,换好一个半小时又烧,这回想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曝光下啊,什么烂电源烧的什么IO,让大家小心些。不要老是抱怨。论坛是互助,不是来求安慰。。。求抱走。。。求包养

这个说到点子上去了!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会引起自动关机,你这样的情况那就把电源换了呗,

海参 -2 帖子的内容看都不懂就乱回贴!

网友B:
上次是个杂牌,这回是个金河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不够会引起自动关机,你这样的情况那就把电源换了呗,

想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然烧一块麻烦 ,是二手还好,动手搞定,新板呢,,,要保,半个多月。。。。

网友C:
+电源滤波不好 主板供电设计也不好。
推荐全汉电源

网友:
电源供电不稳定

网友(点评):
应该是供电过高才会烧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滤波不好 主板供电设计也不好。
推荐全汉电源

但应该也比杂牌好吧,,,接手的机大部分是杂牌的都无问题!!

网友A:
而且IO屡烧也不一定是电源导致。外围电路除故障也会导致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是个杂牌,这回是个金河田

金河田也是垃圾呀,兄弟。用真的台达,fsp之类的大品牌安全,国产的起码真长城或者航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IO屡烧也不一定是电源导致。外围电路除故障也会导致这样

烧了三个IO,后来才想来电源,换了一个现在试了四五个小时了,正常了。。。

网友:
楼主 你那个现实电流的  是什么

网友D:
我以前碰到烧IO的电源是因为待机电压变高造成的,5VSB变成了9V,刚换好的IO的主板,装上去可以点亮再重启IO就挂了

5V SB 升高,烧IO , 有道理

网友:
恩,伤不起呀~!看看电源5V待机电容

网友:
可能电源电压不太稳,或者纹波太大。金河田的感觉还行,去年用了30套左右(给人装机),有一套返修了,其他都稳定运行。其中金河田的劲霸系列质量还不错的,买了两套用在代用服务器上一天24小时的工作,三年了没有换过。航嘉和全汉的也用过,也有一定量的返修,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碰到烧IO的电源是因为待机电压变高造成的,5VSB变成了9V,刚换好的IO的主板,装上去可以点亮再重启IO ...

应该不会爆电容,只是爆了的,电压都会出错,我这个东西一测都知道,重没出过错,只要报警,拆开一看,百分百是电容爆了!!!

网友E:
我遇到过机箱有问题烧IO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机箱有问题烧IO的

机箱?怎么烧?

网友:
照片上的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
楼主,这张图片上的这个设备是个啥东东啊,,,难道是电源测试的设备????这个东东有没有电流显示项啊,,想知道一下,台式机跑电流是什么的情况,以后修台板,没有检测卡槽,也可能通过电流来判断故障!

网友:
学习了继续努力,

网友:
看看 键鼠什么的 有可能啊  感觉跟电源关系不大

网友:
怎么都说是电压的变化造成的啊

网友:
看来用电源时,先测一下电源的输出电压就好了。

网友:
一定是电源问题,楼主都说清了。换了就好了嘛。不过我也说不清为什么。IO的电,只有SB5V是直接过去的吧。既然你的那个显示电压的东西显示不出来哪个电压高,就找废板,上,量一下IO哪个脚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估计电源输出杂波大,或者不稳定,我碰到一个金河田电源 5V偏高.连烧毁几片板

网友:
原机电源尽量修复,不能则更换品质过硬的电源

网友:
金河田电源是很垃圾的,况且还有那么多的山寨金河田呢,一般客户的山寨电源我都会叫他们换,看到就让人讨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机箱?怎么烧?

机箱和主板之间短路,怎么都查不出来,后来换机箱就好了

网友:
经常遇到主板在机箱上不开机,拆下主板就是好的,装上也是好的...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多半是静电在作怪

网友:
因为待机电压变高造成的

网友F:
我也碰到过电源烧I/O的现象,机器是联想的945主板,I/O是ITE8712F-S。机器来的时候是POST卡跑d0,换I/O ITE8712F-S后机器好了,开机后出现windows画面没1分钟就自己关机了,再开机就又跑d0,我就又换一ITE8712F-S,这次我用我修板的电源进windows测试了一段时间没问题才装到机箱里的,可是等上电开机又出现第一次的现象,ITE8712F-S又烧了。我很纳闷,怎么回事呢?于是又换了ITE8712F-S并把电源换了再开机进windows好了,没有烧ITE8712F-S,这下确定是电源把ITE8712F-S烧了,但这个机器以前客户在正常用啊!电源是航嘉那种小电源。量输出电压也不高啊,也没仔细研究丢一边去了。今天楼主说起来了,我就想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过电源烧I/O的现象,机器是联想的945主板,I/O是ITE8712F-S。机器来的时候是POST卡跑d0,换I/O ITE8 ...

我的也是这种IO,电源的电压也很稳没跳动,,真是郁闷。。。碰到的确是少,看来研究的人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箱和主板之间短路,怎么都查不出来,后来换机箱就好了

说实话这个机箱短路还真想不通,没有线联接啊。。。

网友G:
楼主。。你的东西只是在测电源的空载电压。。你这样测试不一定准确的。。电源的负载大小会引起电压的波动。烧IO百分之百是电源的5V待机电压偏高引起的。

网友:
金河田的电源用久了就会电源偏高,烧主板,待机5伏有时候到10伏的电压。

网友:
我的是华硕的M2N68,先后烧了三个8712,看到电源电容爆了,换后以为好了,但是一天之后又烧了,退给客户了,没想到电源5VSB过高.还以为是板子的毛病呢.

网友:
电压再波动,能把5vsb变成10v,这是神马电源啊,这种东西还能过那个傻瓜式电源测试,这都是什么和神马啊

网友:
楼主走大运了。又学习一招。下次要记得电源也会少IO

网友H:
那怎么测试电源呢,我有好多电压空载测试正常,开机就有问题,换新电源解决问题的,还想学学电源维修呢

网友:
哈哈哈,金河田电源不好,换其他

网友:
这个还没研究过
不过我觉得是电源电感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连续烧3片IO的,是用些日子坏一片。最后是因为他的主板上键盘口的排容没有用料。我给补了一个好了。也可能是用户的键盘不好。

网友:
我最近也是遇见一个老烧IO的,不过没烧的那么快,是今天换明天烧。我都换个3个IO了,也没找出原因

网友:
现在的电源真假难辨啊。不要说电源了。就LCD都真假难辨了。特别是三星的LCD。电源有时候仔细看还能看出来。显示器就不能只看了。

网友:
我换的都是假货   便宜

网友I:
全板再次测量下,应该有地方不正常,换个长城电源

网友:
金河田很会爆电容

网友:
买一个我这个东西一接,能通过的百分百好的。五十五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全板再次测量下,应该有地方不正常,换个长城电源

郁闷就在这里啊,全正常,也没有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怎么测试电源呢,我有好多电压空载测试正常,开机就有问题,换新电源解决问题的,还想学学电源维修呢

还有啊空载正常,上机不行,九成是电容爆,换了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东西只是在测电源的空载电压。。你这样测试不一定准确的。。电源的负载大小会引起电压的波动。 ...

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哪部分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例:原因是待机5V在插上220v交流电以后,瞬间升到16V,直接将主板的一个门电路IC崩了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