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H912W+无画面显示

楼主(2012-11-15):
易美逊H912W+有菜单选项显示正常 接上VGA背光很暗基本看不清楚。换了个高压条测试问题依旧。莫非是程序坏掉了? 求解决谢谢。

网友:
灯管老化?这个排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灯管老化的话那么还会显示菜单选项正常么?

案件控制是驱动板。这个也不知道? 高压板控制灯管。灯管老化的话。高压反馈就会熄灭灯管。就暗屏了。懂查下灯管吧。

网友B:
灯管老化的话那么还会显示菜单选项正常?

哈哈,肯定是主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老化的话那么还会显示菜单选项正常?

哈哈,肯定是主板坏了。

主板? 晕电源板?NO不是,高压板NO不是,是驱动板把,认为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主板不就是驱动板啊。 晕死菜鸟。

网友:
这帖子要沉了吗?大虾们!

网友C:
这问题我遇到过,问题在驱动板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我遇到过,问题在驱动板上

怎么处理您能说下吗? 谢谢。

网友D:
哈哈,怎么不恢复出厂设置一下?也许会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哈哈,怎么不恢复出厂设置一下?也许会好呢??

这个早已经试过了 可惜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早已经试过了 可惜无果。

呵呵,这个情况我清楚了,刚才没看清,换掉行场二极管  以前我也遇到过   我搞了两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处理您能说下吗? 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653-1-1.html这是我当时发的贴,你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