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不跑码

楼主(2012-11-15):
一块M2N68-AM SE2板子,开机掉电,拔掉12V针座,不掉电,测量各路供电,除了CPU主供电和总线供电没电压之外,其他正常。加焊单桥后上电跑码,显示器点亮。交付用户使用两天后,再次开机掉电。这次测得CPU供电短路,测得一下管击穿,更换后开机不跑码,仍无CPU及总线电压。参考其他版块关于这款主板类似的故障检修,最后更换桥,仍未解决。无图纸,请各位高手给指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
串口底下的跳线改成1-2试试,我也看到别人刚发个帖子
具体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9412-1-1.html

网友:
谢谢啦,现在不自动掉电了,不跑码,无CPU主供电和总线电压,郁闷中...

网友:
桥的问题吧,换衣个试试

网友:
郁闷!有这样分析思路的吗?这很明显是CPU核心这块出了问题!具体查下去不就知道问题所在点!主芯片。辅助芯片。MOS管。电容。很简单啊

网友(2013-03-02):
总线供电出不来 求大侠

网友(2013-05-24):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VID线,开启信号,总线电压先有CPU供电后才有

网友(2013-07-15):
多看看别人的帖子吧。今天我正好修复了块,是没有总线供电,因为内存叛变的三极管拉低了运放器,导致电压低,这个电压是连接总线MOS管的D极的,被拉低了。因为是NV芯片组,它的时序是内存-桥-CPU-总线,你说的没CPU、总线供电。说明是因为没有CPU供电引起没有桥的供电的,所以,先查CPU供电就可。最好上假负载,查查CPU的工作条件,这块板每组供电好了之后都会发给桥一个PG,才会有下一组供电的。然而是单桥,单桥虚焊的多,几率大一些,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先查CPU的工作条件,祝你好运。

网友A:
你好!我也有一块没总线供电的。请问你修好的是换哪个三极管。内存叛变的三极管拉低了运放器在哪个位置。麻烦告诉下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也有一块没总线供电的。请问你修好的是换哪个三极管。内存叛变的三极管拉低了运放器在哪个位置。 ...

在内存槽旁边(右边),桥上方,靠主板边缘,那个14脚的运放器的上边有两个三极管,靠右手边的那个。具体状况还要看你那是不是跟我遇到的一样,你可以先测宗县供电的MOS管是不是D极没电,如果是G极控制端没电,再跑控制端的线,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4-06-04):
一样故障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