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742 i5的机器仁宝点火回路求助 ....指点那指点

楼主(2012-11-15):
   直奔主题。宏基5742的机器,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进水了,但是进的不多,原来用电池还能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电池电量用完后就拉倒了...

   拆机,清理烘烤完毕,无明显腐蚀。量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插电,待机0.03,正常。按下开机键不触发。论坛找来电路图,一看,仁宝代工。如图。

PQ52不导通,量PQ52 G级电压为19V,明显的点火未开启。在量PQ63 G级,无电压。电阻PR371两端都无电压,量ACOFF为低,PCIN电压未开启。复制,搜索,找到比较器U18,LM393。如图
   此比较器的条件是供电VS必须有,2脚参考电压3.3V必须有,3脚正极电压必须大于3.3V此比较器1脚才会输出一个3.3V的PCIN电压去开启PQ52从而使电压到达公共点,对吧。实测,3脚无电压,电阻PR297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3脚电压是经过VIN通过PR297和PR301串联对地分压而得,实际电压应该为3.6V左右,量电阻PR301,20K正常,电阻PR297实际应为84.5K,实测竟然到了200多K,明显挂掉,找料板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个一模一样的,换了一个40K左右的上去,LM393的3脚电压为5V左右,已经大于了参考电压3.3V,在量1脚,还是无输出,以为LM393挂掉了,换之,故障依旧,这下头大了.....
  最后索性直接将LM393的2脚跟1脚连起来。上电开机正常触发点亮,一切正常。但是实测1脚跟2脚连起来后电压被拉低到1.5V左右,但是还是可以开启。问题还有,插电池不触发,拔下电池就可以触发了,也就是说不用电池可以,插上电池不触发,但是不短路,待机0.02.
   请问各位大侠们,此机下一步该怎么修,是我换的电阻不对还是必须得找一模一样的代换,不是正极大于参考电压就可以正常输出么。如果是后级拉低了,那么应该是哪给拉低的,看看图好像ACIN是有电阻隔离的那,也不是LM393的问题,下一步到底该怎么检修,将电阻一一断开还是怎么,此主板元器件还没有标识,真是麻烦。

  再次在此希望各位精通点火回路的师傅们给指点指点,万分感谢。下边附上图纸..

网友:
附上图纸,万分感谢

ACER5742COMPAL LA-5891.pdf

网友:
EC检测电池的信号查了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如果这路信号一直为低电平,插上电池就不能开机

网友:
不插电池照样不输出PCIN,现在应该修的是让其正常输出PCIN,插电池不行可能跟我强行拉电有关

网友A:
再查查比较器的外围贴片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查查比较器的外围贴片元件

恩 多谢.....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信号应该没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样的话,信号应该没出来啊

说的不就是信号没出来

网友:
393是开漏输出,由19V经过两个10K分压得到9.5V 在让稳压管稳压应该得到一个3V左右的电压,ACIN有一个10K的电压隔着拉低1V左右的电压不太可能,PACIN可能性比较大,我没记错的话PACIN应该还控制着电池隔离那边的电路

网友:
应该是被附近的外围电路拉低了  测量PD1 PR296 PR299  PR302

网友C:
先看VS,一般1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VS,一般15V

VS正常呢000

网友D:
从ACOFF出发吧  商电池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ACOFF出发吧  商电池都可以用。

PQ52不过的情况下ACOFF很PCIN同时为低,并不是ACOFF为高

网友:
B+正常吗  后继没有短路?

网友:
这只是个适配器检测电路,应该没有牵扯太多地方

网友:
你的上拉换个40  下拉也换下就好了  换9.6或10  多好

PR296 查了么  他是上拉 他必须有电压啊

网友:
看看ACIN和PACIN都到那里去,可以断开看看时候被后级拉低

网友:
主要看电池检测信号,和aci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