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L-I946F v1.2 郁闷的故障

楼主(2012-11-15):
一个老客户送来这款板子,以前他送来五六块这种板子,都是电容爆了,换了就好了,今天他送来我也没测,就直接把6.3V 1000UF的电容全换了,好的坏的都换了,换完了,通电测试开机不亮,上检测卡通电就跑8485,屏幕就是不亮,键盘也不亮,最后仔细以检测,换有一个电容不小心把板子有根线搞断了,我迅速补好线,但通电还是跑8485,最后主板元件检测了个遍,都好着呢,除了桥....

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没?

网友:
你这叫修板子吗,电压都出来了,就测信号有没有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张,什么都正常,不跑码。后来我发现前置USB接口有根数据线阻值偏低,打算明天去换桥

网友:
会不会是CPU座的事,INTEL的板子,桥坏的少,座虚的多啊

网友:
客户拿来板子,最好先当客户面点一下,给客户和自己都看看,别客户光说,等换玩电容不亮了,讹人

网友:
顾客都是老熟人,也没说什么?让帮他买块一样的主板就行了,他掏钱。给他报了240元,同意。就是这主板不好找,呵呵

网友:
经验害死人啊,下次先点亮一下在开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