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MA785GT-UD3H维修思路

楼主(2012-11-15):
今天修到 一块技嘉MA785GT-UD3H主板。上电自动触发,炸了 个5V给内存这路供电电容《标有6  560固态电容。看不懂。应该是6V 560UF吧》臭死了。拆掉上电量各电压正常。CPU供电1.0V  .内存1.6V。北桥1.1V   1.2V 南桥也用的1.2V.   3.3V 。上CPU假负载灯全亮。亮度一样没有发现问题。上面总线电压A 1.25V 总线电压B 0V.内核电压1.1V 时钟1和2都为0.  电源好信号0V.VTT1.2V.上内存假负载。灯全亮。亮度一样没有发现问题。量SCL3.3   SDA3.3    VDDSPO3.3V 这假负载就有这3点量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PCI假负载。灯全亮。亮度一样没有发现问题。没有测量点。量了PCI A14  3.3V  A15 0V    B16 0V      发 现没有时钟,量了时钟边上的所有电容。电阻都有3.3 和1.8V左右。换了个时钟 芯片各旁边晶振。时钟是9LPRS477CKL.还是一样故障。。。。有几点问题想问大家。1.给内存这路供电电容炸了。但是内存供电正常不换行不行。2上电自动触发是不是正常。有用这板请转告一下。在这里先谢谢了,3想换过IO试试。自动上电是不是IO坏了。手上只有IT8718F-S CXS而板上的是IT8718F-S LXS可不可以代换。4还有那些重要没查的提示提示了。。

补充内容 (2012-11-16 09:31):
写不不清楚。我重新上了图片和改动了下求助!技嘉MA785GT-UD3H维修思路。BIOS献上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1006-1-1.html

网友:
·bios设置没问题吧

网友:
看你说还是重点查时钟。

网友A:
时钟工作条件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肯定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B:
首先放电看看还会不会自动触发,还是会触发的话可以量测IO 的106脚电位有没有5V,低于5V就是不正常的。另外时钟工作不正常,你可以断开IO的109脚试试,如果断开后时钟正常了,就可以判定是IO坏了。根据你的描述IO坏的可能性极大。不过8718_LXS不能用8718_CXS代替哦。

网友:
我认为最好先换IO,这个是技嘉板要对版本号CXS,还要一定带GB的,因换不带GB,脚位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放电看看还会不会自动触发,还是会触发的话可以量测IO 的106脚电位有没有5V,低于5V就是不正常的。另外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工作条件啊

找不到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复位。都没。你这么知道BIOS

我芯片维修小鸟 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放电看看还会不会自动触发,还是会触发的话可以量测IO 的106脚电位有没有5V,低于5V就是不正常的。另外 ...

上电后IO的106有0.77V...109有0.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