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这些芯片都是什么???

楼主(2012-11-15):
这三个东东是什么,求助???
第三张图,是不是这机器有给动过???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电脑,又是飞线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电脑,又是飞线门啊

神舟的,唉,是不是修过的本本呀

网友:
神舟的飞机是挺多的

网友B:
神舟的主板飞线是挺多的

网友C:
肯定是修过的,没修过的话还用得着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舟的主板飞线是挺多的

能帮我看看第一张图片里都是什么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修过的,没修过的话还用得着飞线!

能帮我看看第一张图片里都是什么吗,谢谢了

网友:
每个板子不同,唯有多看了,否则你了解了这个别的你也不会的

网友:
可能是出厂前维修的板子。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修过的本本,电阻飞边上了!

网友:
好粗的一根飞线啊

网友:
明显的是修过的。

网友:
高端了...完全看不懂了..

网友:
IO都不认识啊,明显有飞过线的,串过保险的。兄弟你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哈,谢谢你的回复,那图片中另外两个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