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头疼的HP 510

楼主(2012-11-15):
接一台HP 510,965集成显卡,来时不跑马,换了男桥OK。但现在出的新的问题,冷机开机第一次进系统,刚进桌面就死机,
大约30秒 后蓝屏重起,然后有能正常进系统,使用一切OK。只要热了后,怎么进系统都没问题,但只要放会,机器一冷了,
第一次开机必定蓝屏重起,有遇到这中鼓掌的给点思路
硬盘,内存,CPU都换过了
补充内容,
原来HP 510这个机器有两种板,两种板板号什么都一模一样,但一种板用的南桥是HEM,另一种板用的是HBM,
HEM的板原装是上的T1600的CPU,1M 533。HBM的板原装是上的T5870的CPU,2M 800。
这个机器来时是HBM的南桥,因为我有块HEM的板,装机器时不小心把两种板搞反了,上的是我的HEM的板
用这个HEM的板上他的CPU T5780就会第一次开机蓝屏重起,后来把他的主板上T5870的U就OK了,
而HEM的板我上了一个T2370的U也OK了。
当然也有可能不是这样的,不过我这样处理以后,两个板都OK了,所以也不打算在去深究。就这样用把。

网友:
看看做桥时掉电容没,有电容掉了会这样

网友:
做北桥试试  这种问题就是难稳定

网友:
我能理解你,有一个东芝的笔记本,也是集成,来的时候也是不跑码,换了一个南桥好了,客户用了几个月又变成一样的问题,拿来又换了一南桥好了,过了几天又不行了,这次我没换,加焊了一下又OK了,现在放在那里都不敢给客户了,可悲,我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网友:
冷机状态下,测试各组电源波形是否正常,是否有杂波,,,另外,各路二次三次转换后的电压,是不是稳定,是不是正常的!

记得有一次修过一片HP541还是HP515来着,时好时坏的板,,有一个电压不正常,1.2V的电压偏高,引起的死机故障。。。具体是北桥还是显卡不太记得了,,,,那个电压是一个芯片内部产生的!

楼主各项电压都测测,说不定有意外

网友:
另外,让机器先进一会CMOS,热一阵看看再进系统,是不是不会蓝屏重起了,,,,也有可能是要重新复位一次才能正常进系统的故障!

网友:
我有两台和你那差不多的机子,都放置一年了。我想要修这样的机子得有个相同的板子还要有示波器就好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