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C区异常,导致的不断重启,如何修复?

楼主(2012-11-15):
进
XP
滚动条,就不断重启。做从盘,接在别的电脑上,发现它的
C
区异常,无法显示
C
区大小。其余分区都正常,可以读写。用什么软件,对硬盘修复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电脑
硬盘

网友:
单纯修复硬盘坏道可以用硬盘再生器

网友:
非常感谢w168u 师傅指点。它进不了系统了。做从盘,接在别的电脑上进系统,用diskGeni 恢复分区,可以吗?

网友:
试下PQ,肯定会报错的。先自动修,再不好,干掉C分区,重建。

网友A:
学习中 硬盘软件很多。。更有千秋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也并不一定是C盘有坏道。如果客户没有数据,可以先安装系统,看是不是能够正常安装系统。如果可以,那问题已经解决。如果不可以,则说明C盘有坏道,可使用分区工具将C盘屏蔽,也可以使用坏道修复工具解决。

网友:
测试硬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