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C区异常,导致的不断重启,如何修复啊?

楼主(2012-11-15):
进
XP
滚动条,就不断重启。做从盘,接在别的电脑上,发现它的
C
区异常,无法显示
C
区大小。其余分区都正常,可以读写。用什么软件,对硬盘修复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电脑
硬盘

网友:
没坏区的,用CHKDSk.EXE,程序在DOS下一般能自动修复好,这个程序是系统自带的,在C:\WINDOWS\system32下,可以在系统盘里复制到,可以先输入命令chkdsk/?看帮助.

网友:
chkdsk c: /r 用这个命令能修复,不过太多坏区的没什么效果,只是分区出了点问题的就可以修复,先把chkdsk.exe这个程序复制到D盘,在DOS下进入D盘,再运行刚才那个命令就行了

网友:
进PE把东西拷出来,然后在做个系统,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它进不了系统了。做从盘,接在别的电脑上进系统,操作chkdsk c: /r
要把C盘改为对应的盘符吧?

网友:
应该是有坏道吧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什么故障,如果,不要数据的话,可以直接格式化一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分区表有问题?查一查,修复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