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S暗屏故障

楼主(2012-11-15):
联想T400S笔记本屏幕出现一条3CM宽的竖白条,怀疑屏坏,拆开取下屏幕进行检查,开机后不慎将屏线卡扣拉脱了半边卡口,情急之下重新推插了一下,结果悲剧了——酿成暗屏故障,求助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飞线呗,插口都弄坏了真是高手啊

网友:
重新焊上就行了 不行换个接口 维修不能用蛮劲

网友:
保险烧的多,注意下20V过去没有,这机器屏有缺陷,很容易坏..........大部分是亮线,三星屏容易坏...东芝没那么亮,但是很少坏的..............

网友:
是不是屏线坏了

网友:
查下图纸,暗屏好修的

网友:
背光开启没上去 所以暗屏

网友:
查屏背光供电,控制信号

网友:
是不是带电的,带电的话可能保险挂了

网友:
没图纸啊!我怀疑应该是保险挂了吧,屏线与插口(座)都没有物理损坏的,本人修笔记本还是新手,意外带电插拔造成血的教训啊!还望各位师傅具体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刚拆下主板,发现屏线插座背面有2个标示“N”的贴片保险,其中一个不通,想必问题在此。可手头没有该元件及其参数,又得求助各位了。另外检查F2的保险是好的

网友:
这个19V供电保险,易坏
“2010”料,比较小

                    这屏,很贵

网友:
上个图,直观了解一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手机图片\T400S暗屏,背面

网友:
这是主板屏线插口的背面电路

网友:
断路的贴片保险是什么参数?手头无该元件,用细保险丝可以代替吗?

网友:
背光亮了没?

网友:
如果有亮线的话基本上要换屏的.不如先把屏换换

网友:
随便从废高压板或料板的屏线接口处拆个保险换上就行了,不要用细铜丝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你直接查屏的保险丝断了没,在查高压20V和负压。

网友:
接好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