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9寸液晶 用一段时间 黑屏 电源灯正常

楼主(2012-11-15):
客户拿来机器 开机一会就黑屏 斜着看可以看到桌面 拆开机器 没发现元件有异常 用通用板一切正常 说明高压部分有问题 用10N60更换开关管 试机没问题 以为好了  客户拿到家用了1天又拿来了 又换了431  又正常了 可是高压块附近 的AD9971GD 发热烫手 并且芯片附近电路板明显变色 测量其各引脚阻值正常 用两个10N60 把它换下  通电试机 正常 两个10N60也生热烫手 什么原因呢

网友:
新手不知道,来学习等答案

网友:
电容对地漏电……。

网友:
唉,再不行换高压条了,如果生意忙的时候,那是浪费时间

网友:
AD9971GD 发热烫手 这个你都敢摸啊

网友:
屏正常的时候 高压板有吱吱的声音

网友:
先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问题,然后再着手修高压或换代用

网友:
灯管损坏或脱焊打火,会引起高压保护性黑屏。

网友:
灯管虚焊的面很大建议仔细检查灯管。

网友:
直接换灯管吧。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 就是高压的问题 我用另一个屏的电源板 驱动板 试这个屏 一切正常
和高压MOS管AD9971GD 相连的两个大个的贴片电容 我拆掉1个 9971就不怎么热了  但显示器左边比右边略暗 明天换个9971 要是还是不行 就只能改高压了 刚开始接触显示器维修 唉 没基础真头痛啊

网友:
直接换高压,维修不稳定,容易返修,换高压一定要接亮度调节,要不然容易烧高压包

网友:
呵呵 谢谢各位老师 我换了个9971不黑屏了 但还是发烫 只能改高压了

这样改的 没空间放高压条了!开关找了老半天才找到 还是用线在板子上点才找到的 不知道ADJ接对了没
弄好试机发现屏左上角发暗 应该是那一组灯管老化了 回头问问客户用不用换 毕竟只收了50元 现在发现还是改高压方便

网友(点评):
只收50元,你真是菩萨心肠。呵呵。我维修也是直接换又快又赚钱。

网友:
这个是改的KTC19寸液晶的

网友A:
这种高压板很便宜的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换呢   返修总会让客户认为你技术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高压板很便宜的   楼主为什么不直接换呢   返修总会让客户认为你技术不好的

还是想自己修下

网友(点评):
我一开始和你想法一样,现在手里攒了一大堆的坏板子。是一点儿修的兴趣都没有了。

网友:
要不是客户着急 还是得自己修下 强化强化电路知识

网友:
没接对ADJ 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接完买办法调亮度

网友:
有时候换也是一种最好办法,修毕竟有风险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