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RTL8100能代换RTL8100C吗?

楼主(2012-11-15):
请问大家RTL8100能代换RTL8100C吗?
手上有片8100,想换在945主板上,原来的板上8100C被拆去修其他板了。
看看有修过的朋友能帮帮忙。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应该是可以的,楼主装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能代换吗,急回。

网友:
谢谢了,本来想问8100CL 的代换,随便问的,8100CL和8100C可以代换。

网友:
封装都不同吧!

网友:
8100C真是要多少有多少。 老一点的主板,随便摸一个就是这个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应该是可以的,楼主装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8100c是100兆的    如果是8100sc就不行 1000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