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L1916W A特殊灯管接口换通用高压条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2-11-15):
宏基 AL1916W A特殊灯管接口换通用高压条的维修过程

此机器故障现象是背光一闪即灭,已经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主要元件都换过了,
我是一个绝不轻言放弃的人,这次我真的决定放弃了,继续坚持下去得不偿失了,于是决定换板

此款机器的灯管接口特殊,看下图

上图左侧2个接口是4个灯管的热端(高压端),右侧2个接口是4个灯管的冷端(低压端)

必须对通用高压板做如下改造

注意:上面2条线必须用高压线,否则容易放电

然后将原来的高压变压器,4个双场效应管,所有的高压电容都拆掉,目的是给高压板腾出空间来

改造后工作正常,交付使用

网友(点评):
把灯管线重新组合一下不行吗?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是灯管的问题,我改高压条后,高压条的温度极高,都快融化了,后来死心换灯管。

网友:
我这个灯管没问题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条来的快捷,但是一般亮度就不好调节

网友:
如果灯管线重新组合也可以,但灯管线的长度是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下次参加基地的远程学习

网友:
这个改的很好,也很美观,比剪板的费点事,但是养眼。

网友:
用不到这么麻烦吧,把通高压区的电压隔断就行啦,还卸那么多元件  很费劲的。高压板按在左边就行啦

网友(点评):
这样做的目的是拆下来的件还可以做配件用

网友:
不错呀,亮度调节怎么样??

网友:
我也修过同样的毛病,是改的线的组合,用延长线,那个更简单那

网友:
这种机子,这种问题修了 好多了 。一般都是电容出的问题。那个25V 的电容。高压线圈出问题的很少。

网友:
我也刚修一台优派VA1912WB的,一体板和的的一模一样,也是亮下灭,换了好多,没修好,只好换板

网友:
1916的问题一大堆的,换通用高压省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了试试啊

网友:
这个机子的冷端跟热端是分开的。。。不过 我修到的是P607烧得多

网友:
技术了得,这样都可以

网友:
把灯管线分开来 大的和小的配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不轻言放弃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网友:
用的是L型灯管吧?有功夫改还不如修好原装又美观

网友:
新手 问下 那俩个线是怎么连的  没看懂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好像各种各样的故障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