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花屏维修经验!!

楼主(2012-11-15):
今天修了台E40花屏,二话不说把4个HC12显存换掉,换掉之后现象变了,还是花,结果仔细检测发现反面有二现存间隙过大。

  间隙过原因分析:由于吹正面二个显存是,导致反面二个显存,有经微移位!!!

        改善对策:换现存把反面显同时用锡箔纸包住

        实验结果,重新加焊显存OK亮机

网友:
是不错的经验,下次也注意下.

网友:
E40花屏换显存?还二话不说?我修过是只是显卡。显存到没有修过。

网友:
    楼主   图呢     啥样的才要修显存
我也只修过显卡   显存貌似动过还是老样子
开个帖子精讲一下什么样的要修显存呗

网友:
为什么楼主不修显卡修显存呢,能说一下如何判断的么

网友:
楼主你照片我看看,我有个本是换了显卡内接不显示外接花屏,花的麻子点点,像电视没有台哪种麻子点点

网友:
真是这样的么?十台花屏的机器也不一定有一台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维修经验,抄收以后用上。

网友:
怎么不是显卡呢?显存怎么判断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先加焊显卡,上来就直接去显存啊

网友:
有维修显卡的经验一般看花的程度能判断。

网友:
显存很少动

网友:
黑胶的板子注意用锡箔纸隔热

网友:
现存啊。显卡我倒是修过。

网友:
毫无头绪,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判断经验

网友:
    E42  直接干显存    我见到花瓶的二话不说  先揍显卡  揍不好在揍显存  下回我也揍揍显存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无论显卡显存都带黑胶很难摘,铝薄纸多包几层

网友:
E42花屏先干显存?依据是什么?楼主是不是换显卡时显存爆珠了?

网友:
你这是什么思路?花屏二话不说就动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