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lcd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黑屏

楼主(2012-11-15):
一19“lcd显示器,开机指示灯闪,黑屏!拆开后发现一10V2200uf的电容鼓包,随用一16v2200uf的电容代换,试机电源指示灯狂闪,有异响,大约30秒后显示器亮,但闪屏,一会就显示正常,关闭显示器再打开,又出现出现闪屏。已经排除驱动板和灯管,拆下电源板通电,仍有吱、吱......声,+13.6v的电压输出变为14.8v,断电后电源板响声逐渐消失,本人不会在线检测电容,请指教

网友:
把12V那路的电容全部换掉!电容坏了外观不一定鼓起。

网友:
不一定是电容问题,反馈也有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换个高压板测试一下

网友:
这种故障我遇到过的,估计是变压器坏了。我上次换了一个就好了
没有声音了,

网友:
变压器坏了 是由吱吱声的 还有灯管。

网友:
变压器很难坏吧,我修的还没碰到变压器坏的,顶多虚焊。要是我就把12V电路的电容全换掉

网友:
不知道,学习飘过

网友:
换VCC供电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断电后能听到放电声——吱。。。。。这个特征比较明显,谁来判断一下

网友:
新换的电容质量不好吧

网友:
查查变压器和开关管的周边,尤其是稳压管,瓷片电容,没问题换817和431看看

网友:
电容全都换了就行了 。

网友:
可以测一下电容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