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L80V按开关不开机,按左边恢复键开机到LOGO掉电 ???

楼主(2012-11-15):
一台ASUS UL80V的笔记本,按开关键不开机,按左边的开关键可以开机,但到LOGO处就掉电,测待机有3V 5V,但测开关键电压只有1.68V,由于无图纸,现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大家有谁修过此款机器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没修过此机器,不会是类似于A8的机器按成多媒体键了,就是死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