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电流是不是很小???

楼主(2012-11-15):
看到论坛里面仁宝点火回路时,都B+电压不是很了解,有没有高手知道B+电压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很小,B+为探测电压,等探测电压OK后才有主19V完成进入,谢谢!!!!

网友A:
你说的这个B+是公共点吧,这个电流可不小哦,如果是探测电压,电流很小的,一般经过4个并联电阻

网友:
检测B+电源的时候很小,但当他成为主供电就相当VI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B+是公共点吧,这个电流可不小哦,如果是探测电压,电流很小的,一般经过4个并联电阻

是啊,这个电流很小,所以就不会烧东西吧

网友B:
点火回路里面 基本上都是把电流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起到一个很好的短路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火回路里面 基本上都是把电流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起到一个很好的短路保护作用。

嗯,知道了,谢谢你们帮我回答,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不客气  。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嘛

网友:
基地出的笔记本维修90例里面有更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