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9600GT 512M DDR3 显卡显存不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2-11-15):
耕升9600GT 512M DDR3 显卡报警
测核心供电正常,测显存供电为0

显存是由RT9259构成的DC-DC供电电路

测得场效应开关管都正常,RT9259供电正常,更换此芯片无效,后测得此芯片2脚电压不对,
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实际测得是低电平

下面是RT9259的资料,2脚和资料有所不同,实际电路多2个三极管

分析原理可知,要得到2脚的高电平,就必须通过2.2K电阻输入一个高电平,但实测此处是低电平,跑了半天电路也没跑出来
算了,不跑了,制造一个高电平试试看吧,于是从核心供电取来电压,加到2.2K电阻上

通电测试,显存供电出来了,而且很正常,屏幕点亮了,显示一切正常

 会员5374462元2022-11-30 18:57

网友(点评):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三极管就是倒相控制,去掉可能就是高电平,根本不需要拉这么一条难看的线。

网友(点评):
11期荣生 正解,控制着脚位的电压是从GPU出来的,去掉电阻即可,我碰到多次影驰的显卡这样。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卡原配是7068的IC 你用RT9259的话在10脚-13脚之间加个102或103的电阻就OK 不用拉这条线

网友(点评):
但是看图上的这个真的是原来就是RT9259的

网友:
飞线这么难看,楼主还是找个小三极管换上去吧,这个9259A的2脚是开启脚,用核心供电信号控制两个三极管(或者场管)来开启它。

网友:
这根线跳的太难看了,,能不能在另一面找到相应的点,把线放在散热热片下面,,

网友:
飞线确实让客户不好接受

网友:
難看不是重點, 重點是樓主的技術和根底, GREAT!

网友:
感觉直接把你自己画上的两个3极管去掉效果一样

网友:
楼上这样处理要好些,只要去掉后面一个管子即可,有些卡的电路是没有这两个管子的

网友:
好东西 学了点!  显卡还能修这玩 还飞线

网友:
这样飞线确实不太美观,能不能在芯片附近找5V或者3.3V供电飞线呢?

网友:
去掉一个三极管不是一样效果吗,拉这条线多难看。

网友:
重在分析电路原理。。

网友:
你这个飞线不容乐观,有必要用那么粗的线吗.一个2.6V就把你整成这样了.人才.

网友:
飞线不是太好看啊,还是换掉三极管把,不过楼主技术挺好

网友(点评):
又不是三极管坏,换管子有啥用?

网友:
那2个3极管应该开关的吧。

网友:
呵呵,en 不正常!楼主的芯片脚位图都是在那儿找到啊?个人感觉显卡的还是比较难找到!

网友:
这芯片内部原理图看不懂哈

网友:
直接把2个三极管拆掉,电阻直接接上去2脚应该也可以吧。虽然我不会修

网友(2012-12-19):
去掉三极管是一样的效果,第二脚是RT_DIS脚,是频率脚直接到地就关闭RT9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