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锡炉和光波管能拆焊内存槽,还有没什么其他的简单的好方法能秒内存槽这一类的

楼主(2012-11-15):
Rt..............吸锡器这种就不需说了,效率差......我要的是能秒杀........风枪的话,因为内存槽比较长,散热快,不太好操作...................锡炉和光波管倒是能秒,我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忘了说,拆下来的内存槽需要完好无损........

网友:
BGA也可以呀,下温区要高就可以

网友:
更好的方法莫非是买新的?

网友:
拆下来的内存槽需要完好无损,没搞过,我一般整下来的都废了

网友:
用锡炉.只有它才是拆槽和装槽的神器.任何方法都不如锡炉.所以才叫它为神器.它能也最高质量秒杀槽与座,拆和装都能轻松搞定,初学也会很快的掌握使用技巧. (先在网上找视频看看,再动手)
锡炉成本是高一点.如果要自制锡炉:机器加上焊锡要接近1佰元.

网友:
除去了锡炉和BGA,其它的很难一次搞定!

网友:
比这2个办法更快的是:拿给别人搞。又轻松,又能赚钱

网友:
我的方法是 自制预热台 再买块合成石板 挖出一个内存和CPU的缺口
就可以拆CPU和条子槽PCI之类 无伤

网友(点评):
你的方法拆可能可行,但不用通锡孔,要快速的完美的焊回就难.拆装槽与座,就连高价的BGA都无法与锡炉相比. 原因是其它方法的焊回都不如锡炉焊好和快.

网友:
拆完不拿下来就趁热装 有什么难的 然后在背面刷点膏风枪一吹 完事了 相当完美

网友:
1000W碘钨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