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不稳定

楼主(2012-11-16):
接上电源正常显示2分钟左右,接着就黑屏,开关灯闪了几下就不闪了,再按开关也没有反应了。断开电源一会会,现象依旧。驱动板上面的5V.   3.3V   2.5V  都有,没有连接按键板也是一样。奇怪的是我拆开显示器发现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就什么都没有动,接着安装起来,上电能正常使用,用了一天一夜都没有问题,客户拿回去用了2分钟就说故障依旧,再拿过来我这里,上电发现的确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主机是没有问题的,希望高手能给个你个人的看法,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2-11-18 10:13):
最后更换了驱动板上面的1117芯片,现在好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用了2天了暂时没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2-11-18 10:13):
不是1117,是1118

网友:
  改个电源板上去得了。

网友:
是不是老板子 上面有很多的电子元器件,,,你在板子上面找C5707 或C5706绝对有坏的,这种机子一般修不稳定,是要改高压的,改了就好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再不行了,你再拆开来看看啊?必须拆开机器检测问题,,,DELL这种高压部分也容易虚焊,你到时把板子拆开来仔细看清楚了。。。还有电容有没有轻微鼓包

网友A:
如果开关都没反应了,一般就不会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B:
看来戴尔这机器经常出现这种软故障,断电后重新开机又正常了,工作不了多少时间就黑屏,黑屏后必须断电过一会开机又正常了,没有芯片的具体资料,这种毛病真不知该如何下手!

网友:
电容没有问题的,因为电容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戴尔这机器经常出现这种软故障,断电后重新开机又正常了,工作不了多少时间就黑屏,黑屏后必须断电过一 ...

有没有高手搞好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开关都没反应了,一般就不会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

开关连接驱动板的,黑屏后开关灯不亮,按也没有反应。

网友C:
把电源板上面那几个都换了吧?还有光耦

网友D:
黑屏时,测按键板每个按键电压是不是一样。还有就是把按键板拆下,47型表高阻挡X10K或X100K测每个按键有没有漏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源板上面那几个都换了吧?还有光耦

不会是高压板问题吧?应该问题在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屏时,测按键板每个按键电压是不是一样。还有就是把按键板拆下,47型表高阻挡X10K或X100K测每个按键有没有 ...

按键板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安装按键板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问题在驱动板 不行就换呗 呵呵 驱动 刷过程序 不行就直接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