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祺祥9800GTM显卡问题

楼主(2012-11-16):
一张祺祥9800MGT战斗版512M DDR3-TC显卡,无核心显存供电。经检测发现电源管理芯片VCC供电脚没有电压,修复后核心显存供电均出来。核心供电1.18V,显存供电2.10V。上机测试,在2块没有集成显卡的主板上点不亮,检测卡在C1来回跳几次后正常跑码,喇叭报警一长两短,没认出显卡,显示器黑屏。主板都没问题,插别的显卡都能正常点亮。另插在一块磐正G41主板,一块翔升N68上能认出显卡,均能点亮。现在没有头绪了,请教各位师傅该如何维修。

网友:
各位高手这个是什么故障啊,有支招的没,郁闷......

网友:
刷显卡BIOS看看,我有块显卡跟你的故障差不多,刷了就正常了。

网友:
找不到这款显卡的BIOS,谢谢楼上,客户的主板是880G带集显的,插上去能点亮,客户已取回了。

网友:
兼容不好
只有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