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大家帮我查一个型号的IC,谢谢了!

楼主(2012-11-16):
FOXCONN主板,

型号:E253117 94V-0 ML1-Y,用的是凌动的CPU,CG82NM10的二合一桥, IO为IT8712F BXC

故障为无法开机,测量排针到IO,IO到南桥,电流跳变正常,IO的71脚,翘起来主板上就有3.3V且能开机,

图纸,在主板上量了半天,一个八脚的小IC,大小比芝麻管大一点,上面写着S0-BGU041

一脚跟IO 8721F的71脚之间阻值只有6,

现在想确定是哪里的问题。需要找到想干图纸资料,有知道的兄弟告诉一下……

网友A:
E253117 94V-0 ML1-Y不是型号

网友B:
挑起后有3.3v,应该就是这个东西拉低了S3,断开,影响使用吗?

网友:
挑起后,S3信号3.3V,能开机,而且1.8V  ,  1.5V  ,  1.05V,包括CPU电压都能正常输出,但是全板无复位,有点没头绪

强行开机的时候是什么电压都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挑起后有3.3v,应该就是这个东西拉低了S3,断开,影响使用吗?

我换了一个相同型号的IO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253117 94V-0 ML1-Y不是型号

兄弟能告诉我型号是什么吗?

网友:
期待回复,想弄明白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