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光猫后面接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2-11-16):
电信光猫接无线路由器怎么接
朋友换了电信光猫 原来有个无线路由器 新装了另一台电脑  接网线要布线麻烦。。
在光猫下接无线路由器可以不?不想赚他无线网卡....

网友:
可以的啊,很多光猫都自带路由功能了

网友:
网线接光猫,再接无线路由器,最后接电脑

网友:
光猫的LAN口接无线路由的WAN口,然后在无线路由里用下一步就可以搞定,但是此时相当于无线路由来拨号,原来的光猫上的无线就停了。